[维修求助]
新人求教,用万用表怎么量短路?蜂鸣档鸣叫吗??

楼主(2015-10-07):
新人求教,用万用表怎么量知道是短路了?比如电容,用蜂鸣档量,黑表笔接地,红表笔量,鸣叫了是短路吗??还有什么量阻值?怎么是短路或者接地了??还有电阻,电感用表笔怎么怎么量,怎么样是出问题的状态?,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
你最好去【迅维】好好学习啊

网友:
经鉴定你是小白一个,需要努力了!

网友:
这些得需要系统学习,不是一句话能说清,即使说清楚了那还有实际维修呢?比如测量电容两端阻值为0蜂鸣报警了不一定是电容坏了哟!也有可能是负载问题!对吧?

网友:
迅维有个基础班的,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两表笔分别接电容的两个脚,叫了,就是短路,有阻止就是好的

网友:
叫了就一定是通路了,是不是短路不一定。

网友:
你量电感 如果电感两头都接地了,那就说明有短路,量电容也行,如果两头接地阻值都是0的话也是有短路,但是有的电容一头的阻值是很低的 不到0 表笔也会叫 这种就不是短路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就是说简单一点 万用表怎么测量说明电容,电阻,电感短路了,是鸣叫还是看阻值还是什么其他的???特别比如进水机等??谢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哪些应该叫,哪些不应该叫,才知道哪些是不正常的

网友:
蜂鸣器响了说明阻值很小,有些元件本身阻值就小,所以测量结果需要与元件正常值对比才能判断。

网友:
路过看看。。。。。。。。。。。。。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是来逗我的吗???

网友:
蜂鸣挡叫了一定是通路  显示是0是短路  有值就是通路

网友:
蜂鸣档鸣叫了就代表导通了,也可以用欧姆档测量,一般显示10欧姆以下就代表短路了。

网友:
大家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最基础的你都不会   啊

网友:
蜂鸣档和电阻档都可以量的

网友:
蜂鸣档就是说阻值小于几十的时候会叫、

网友:
而对于各种芯片来讲、他自身是有一定的阻值、判断是否短路最好就是对比/有同样的电路对比

网友:
比如电容的话、要看设计在什么电路、如果是普通的电路一般都要大于100、即测量的时候蜂鸣档没声音

网友:
还有就是越高端的设备、供电电路上的略波电容阻值可能会很小、比如显卡电路上的电容如果测量只有5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上面几句话也说不清  楼主还是到专业的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