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BIOS编程器,求型号推荐

楼主(2015-10-07):
电脑维修新手,想买个编程器,主板+笔记本都能刷的,刚开始,不要太贵,起步中,有压力,500内的吧,二手也可

网友A:
随便买个200+左右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个200+左右的就可以了啊

谢谢,主板+笔记本哟,有型号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809 可以,液晶,主板,笔记本

网友:
如果不做单片机编程的话,809F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809F就可以,但是只能刻录八角芯片,多了好像不行。你可以问下店家。我之前也是买了一个,很实用

网友:
TL866CS或是809吧,809可以刷EC,866不可以刷EC,但可以刷很多种

网友:
上论坛的淘宝店买个809,经济实惠又好用

网友:
ezp2010就可以

H55

网友:
刷25XXX 的BIOS 这款是不错的。。。便宜好用

网友:
RT809F 能刷液晶 主板 价格也不贵

网友:
现在500的编程器 写你提到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
RT809F,的你普通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决定809了,好像说得还不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