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P4就不能触发

楼主(2015-10-07):
我一直是个板卡级的。想向芯片级学习,现在手上好多AM2的主板都是点不亮的,有上P4就不能触发的,简单测试下CPU供电上管D级有12V G S级都没有电压,不知从哪是下手,还有不跑马的。 我只现在只会简单的测试CPU 供电  内存 供电,和触发的那些  ,想求大神指点指点我

网友A:
去实地学习把,有收货,或在自己买点书看看

网友B:
建议lz    先学会用万用表   去买个咯。。  有视屏教妳怎么查 短路!

网友C:
AM2能上P4?的确要好好学习一下了,AM2能上P4连板卡级都算不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实地学习把,有收货,或在自己买点书看看

我去学过几天花了几千啦,但是店里的事比较多,去维修基地的话没有时间,希望能在网上找到个师傅,可以给辛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z    先学会用万用表   去买个咯。。  有视屏教妳怎么查 短路!

万用表,拆焊台热风枪我都有的,但是遇到能触发不跑马的,我都不知怎么下手,不知查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2能上P4?的确要好好学习一下了,AM2能上P4连板卡级都算不上吧?

这样一说的也蒙了,可能是我说错了,CPU供电那个线叫什么呢?2条 12V 和2条地线的,我就是想说那个。我也不知清楚怎么说的

网友:
还是迅维基地学习一下更好些吧

网友:
先学会用万用表   去买个咯

网友:
还是去实地实习不较好   能学的多

网友:
有时间就上实地学习,没时间买书籍加远程,

网友:
楼主,你AM2的主板上什么P4?你知道P4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说的也蒙了,可能是我说错了,CPU供电那个线叫什么呢?2条 12V 和2条地线的,我就是想说那个。我也 ...

大神们说的P4======奔腾4

楼主说的P4是语法错误,应该改成4P插头

网友:
短路了把  测测12V电路

网友:
AM2 上 P4!!!!??????

网友:
主板维修不是事啊,买来看看

网友:
【迅维】远程学习班  很好晚上上课  白天不耽误上班

网友:
多买点资料看看吧、遇到不懂的可以在论坛发帖问下、再加上自己手上有现成的板子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跑吗这些 实地也分析的不太多 只有自己经验总结

网友:
去找下刘建强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