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断的在外接和内屏自动切换,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10-07):
联想Y470机器,开机进系统以后,会不断的在外接和内屏之间自动切换,十几秒又自动切换一次,切换的时候还会发出“滴咚”的声音,就像插入U盘的提示音一样。如此循环。外接的是17寸4:3的显示器。切换后屏幕分辨率会改变,但显示器不显示只是亮绿灯,然后提示无信号。把屏线拔下来外接也一样屏幕也不显示,把键盘拔下来,也一样自动切换。重装了WIN7的系统还是一样。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ec那块有问题啊上次论坛里有个家伙是键盘口那边口那边问题

网友:
我感觉键盘和ec可能性最大

网友:
可能键盘串键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不过就像楼上所说的,还有就看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EC附近,SB附近,USB接口附近,键盘接口附近。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进水之类的呗,在查查EC

网友:
键盘。EC,,查一下啊

网友:
刚有个G470刷过BIOS,现在是隔几秒屏分辨率变一下,1024*768,几秒又回复正常,一直这样闪来闪去的。

网友:
接内屏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EC,显示切换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这是 Y470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