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屡次烧I5 4590 CPU

楼主(2015-10-07):
                  屡烧I5CPU实列,几个月之前的事             映泰B85主板插上I5的CPU,短接POWER SW键,CPU立马被烧,随后拿着主板和被烧毁的CPU找映泰主板的卖家,卖家既然拿G1840CPU上去测试,开机显示,没一点问题。老板怀疑是我们没安装好CPU导致被烧的,回去后他自己拿新I5 CPU装上去,短接开机键,又不亮,发现I5又被烧了,随后老板拿两个I5的CPU去找CPU卖家,说你的CPU有问题,卖家不承认,卖家说你人为的,随后我们对老板说,主板卖家是拿G1840测试的,你要他拿I5CPU测试下,随后去了主板卖家,要卖家拿个I5测试,别拿G1840测试,随后卖家把I5拿出来测试CPU立马烧了,于是所有的损失才得到报销。。CPU反面皮都烧破了看得出来。。                    为什么会只烧I5的CPU呢            intel B85的主板应该跟H61的主板设计差不了多少,都是采用的PCH单桥,且供电时序基本相同,虽然没修那块主板,但是总感觉特别不对劲。                             1:假设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也就是I5 4590CPU向电源管理芯片发送了VID组合,随后电源管理芯片没调节好VID从而控制MOS管输出了错误的VOCER电压致使I5烧毁,                                                      2:假设是CPU供电的MOS管异常或CPU供电的储能电容异常导致输出了过高的VOCER电压致使I5烧毁                          3:假设是I5 CPU发出了错误的VID组合致使电源管理芯片控制MOS管输出了错误的电压使CPU烧毁                          4:假设是电源管理芯片收到了过高的VTT-PWRGD信号而导致没调节好VID组合从而控制MOS管输出了错误至高的VOCER导致CPU被烧毁。                                                                                                    5:假设是BIOS程序异常致使输出了过高的VOCER导致I5 CPU被烧毁                                                    6:【迅维】书籍是这么写的:H61供电时序,桥供电1.05V VCC1_05_PCH通过两个三极管后经过电阻上啦得到高电频VTT_EN,VTT_EN开启芯片工作条件后控制MOS管经电感电容滤波得到VTT_CPU总线供电,VTT_CPU电压稳定后输出高电频VTT_PGD,VTT_PGD经过一个三级管和一个MOS管后得到高电频VSA_REF,VSA_REF通过一个运算放大器芯片经电感电容滤波控制一个场效应管产生VCCSA,VCCSA经过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才产生VTT_PWRGD信号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 ,,那么CPU是什么时候发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组合呢,【迅维】书上没有记载,根据资料,CPU首先收到VTT_CPU,随后再收到VTT_PWRGD后才开始发送VID组合的,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TT_PWRGD,12V PVCC和BOTT,5V VCC,和VID组合后才开始工作,其中一个引脚输出VR_RDV高电频经两个三极管通过一个电阻上啦得到VRMPWRGD,还有个引脚控制MOS管产生VOCER。。也就是说VTT电路异常导致CPU发出了错误的VID组合或VTT异常致使电源管理芯片没调节好VID组合从而导致CPU被烧毁。                                              7:CPU插座有问题,I5 4590的反面不但有金体管而且还有电容,而G1840反面是个平的,从I5 4590的电容旁边被烧得冒烟,皮都烧破了,外观来看很像是短路烧毁或特别高的电压烧毁,根本不像2V之内的VOCER电压烧毁。                                                                                                    这主板见到I5就烧却支持G1840CPU与I5 4590CPU皮都烧破了 , 综合分析,VTT和VID组合造成的几率很小,如果VTT和VID组合造成的故障,G1840也会烧,但是G1840却能安全开机显示,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故障 。 如果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或MOS管与储能电容故障的几率也小,因为能使G1840没事,我想VOCER也不会超出多少,皮都烧破了,那点儿电压也不至于把他皮都烧毁,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是这故障造成的。                                     我想这板子谁都不会修的,谁去拿I5的CPU去做实验,而且CPU皮都烧破了,CPU卖家不保修也有他道理,除非那个人根本不在呼这1000多块。但我还是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能调节好I5的VID组合,却能调节 G1840的VID组合,毫不犹豫的换掉,其次就是BIOS异常,BIOS不能识别好I5却能识别好G1840,最后就是CPU插座造成的短路,因为I5 4590CPU反面有电容元器件,G1840反面没有,可能插座的故障致使短路把CPU皮都烧破了。这三点最可疑,,如果真要修的话,应该再找一块一模一样的好主板,放入G1840开机,随后把这块喜欢烧I5的坏主板也放入G1840开机,对两个主板的CPU供电,VTT等全部检测对照下,看哪些不一样。                                                                                        这只是我这菜鸟分析,高手多多见谅,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望提出来多多关照下。

网友:
没听说过 你这情况   但是1155烧CPU的遇到几次了

网友A:
还有这种情况,下次还是买华硕的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情况,下次还是买华硕的主板吧!!!

华硕还不是有烧CPU的。

网友B:
有这种事,那卖主板的那家岂不亏血本呀。个人认为也有可能为VCORE电压反馈部分有问题损坏或者是芯片VID部分损坏引起的。

网友:
幸好报销了,要不就亏大了。突然想起十万个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事,那卖主板的那家岂不亏血本呀。个人认为也有可能为VCORE电压反馈部分有问题损坏或者是芯片VID部分 ...

嗯,有可能,这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拿两个主板全部测下CPU供电和VTT对照下,看哪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事,那卖主板的那家岂不亏血本呀。个人认为也有可能为VCORE电压反馈部分有问题损坏或者是芯片VID部分 ...

卖家不亏,映泰主板的老板有钱得很,不在乎这3个烧毁的CPU

网友:
恐怖。。如果在我们这边估计报销不了。。

网友:
对,只能比较,但是故障点肯定是下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好吓人的说。。几千快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个主板才多少钱。

网友:
故障点肯定是下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I5都上了还用这种板,唉,真不知道脑门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华硕吧,至少不会出那么多莫明奇妙的故障!
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修这类型主板,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下损失不小,二三线板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1150 和1155 在CPU 供电方面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外部电压供应器一个是内部供应器,对于1150 来说是内部电压供应器,所以CPU 主板提供的就三个电压,一个是VCCIN  一般在1.7V 左右,1.5_dual,这个电压不用说了就是1.5V ,还有一个是1.05V 的VCCST . 对照治具量测这个三个电压应该是有异常的。

网友:
亏大了,还是信赖技嘉

网友:
这下损失大了

网友C:
1155 1150 对电压很敏感,稍微电压不稳有波动 就烧CPU 。特别士 GFX电压 和PLL 电压 出问题,CPU必死。。。。。。 以前烧掉 N多 CPU 。。。现在都不敢上CPU 修理主板先用报废的CPU测试 电压和波形 OK才上 好CPU

网友:
你的 CPU 必是GFX 和PLL 电压 出问题了。现在的主板偷工减料  在供电电路缩水 。。 I5 的功耗比 G1820 大多了。。。

网友D:
楼主 你这一直烧I5的那岂不是赔死啊一个I5就差不多1000来块

网友:
头次听说这样的怪故障,主板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给顾客组装过映泰B85+I3的DIY平台,难怪非要是I5 4590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这哥们·亏大了··别买二线了··太吓人了··· 以后就买技嘉·华硕吧··
I5功耗大·发热大·VID·那有错误··别的·也不会烧U啊·

网友:
极少见到INTEL的U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一直烧I5的那岂不是赔死啊一个I5就差不多1000来块

主板厂商报销了,主板导致的

网友:
烧CPU ,亏真是大了!

网友:
这种问题板碰到那真的是很倒霉

网友:
真可怕,看看那些u,牺牲的太冤了。

网友:
下次还是买华硕的主板吧

网友:
晕、长知识了、确实没遇到过这样的。还好有主板厂家报销了。。不然这亏损。。。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没能正确解码I5的VID

网友:
电源IC MOS全换试试!!

网友:
哇,真没有见过。

网友:
还有这事???同一个芯片组的 为什么会烧U ??搞不懂

网友:
估计pll挂了哦
备注这个电压烧坏几个u了只是没有出现过cpu表面能看出烧毁痕迹的因此都给质保了!!

网友:
映泰的确实差,有一批网吧映泰H61的板,CPU是I3的吧,好多CPU集显都被烧了。要不就是点不亮,要不就是CPU非常发烫。进系统用一会儿死机蓝屏。

网友:
楼主分析有道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5 1150 对电压很敏感,稍微电压不稳有波动 就烧CPU 。特别士 GFX电压 和PLL 电压 出问题,CPU必死。。。 ...

给楼主赞一个,唉、不说了,血的教训啊

网友:
技嘉b85-hd3-a  也是烧了i5-4590, i5保修回来没敢上b85,上了技嘉h81-ds2,用了2天没事,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网友:
那么CPU是什么时候发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