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Q65主板开机掉电,反复重启掉电,

楼主(2015-10-07):
点开机针,CPU风扇转下就停,2秒就掉电,测量各供电,没有发现短路,待机电压5V,3.3V正常,掉电快,无法及时测量各处电压,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有没示波器?刷过BIOS试下

网友:
看看主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应该后续供电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各供电没有短路的话,那就测一下开机针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这个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逐步断开负载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