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顺利的一天

楼主(2015-10-07):
各位道友晚上好,天气转凉注意防寒防冻

早上刚到店里,小弟就去楼下拿了三台机器上来

昨天还有一些烂摊子,大清早的先不管  秒新机器先

第一台:华硕 A85V

待机正常     但是触发后电流到0.075

感觉是103排阻问题  围着EC测量一圈都正常

再次测量发现触发后3.5V都掉了,公共点没掉

预计是3-5V后级转换管子短路

图纸发现5V转换管子短路

发现是U口短路

第二台:华硕XXX型号(不记得了)

进水机,不通电直接拆

仔细闻了下,恩。咖啡味的

EC附近进水

直接更换IT8572E

触发1.2-1.3A

擦擦内存OK

第三台:联想g455

进水

拆开后发现大面积进水

而且是二修机,可是上家连风扇都改了个5V上去说明已经修好但是客户可能觉得太贵没修

上家肯定是做了手脚电流1.4A左右感觉没过北桥

用CPU灯座测试灯全亮

仔细观察发现

这一排没了

根据点位图和图纸补好可以亮机

全部装好后测试亮机掉电

发现CPU供电芯片附近很脏,洗了下居然好了

又全部装好测试键盘有一些按键无法使用

换键盘后还是有几个不可以

再拆

测量键盘接口对地值有一条无穷大

飞线到EC  就可以了(这最难的一台老板才收同行80!)

第四台:THINK  r400

暗屏

这台比较纠结,问题应该是出在主板上

屏接口附近保险全部都是好的,不是蓝牙短路造成

高压屏线测试都OK

不想耽误时间直接从板上飞三条线改个高压给客户

第五台:华硕X81S

触发电流0.2后掉电

掉电3-5V都没了

断开D8103不掉电但是电流停在0.2

这样方便测量,0.2时CPU电压不出来

测量后发现CPU里的5VS没出来

Q9105这个12V转换管子坏了,需要更换一个,不可以直连。

不然待机风扇会常转

第六台:THINK E47L

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看了下电流,像能显示的样子

手机照了下

暗屏

换屏测试,不是屏问题

只拆了键盘和开关板测量屏接口

测量后其他条件都正常

DISPON这个只有1.2V,正常要3.3V

没时间全部拆下来

直接25-26脚直连

开机测试正常

(有个小问题,这个信号好像是调节亮度的,现在这个只能变成高低了。要不然就最亮,要不然就暗屏,由于赶时间就这样给客户了)

以上机器维修全部单独完成

我正真学习维修到现在1年多点

在迅维这个大家庭学了很多

借鉴了很多

感谢大家

网友:
这是复制的??

网友:
...这...纯手打

网友:
大神我想问下这台THINK  r400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才一年多点就这么牛啊。。佩服佩服。 能说说你怎么学习的吗。俺也在想各种办法学习。但是效果不是很过啊。也学了一年多了。 可是效果甚微

网友:
想问下你毕业多久了

网友:
还有那么多机器修 进步很快的

网友:
楼主一天6台速度好快

网友:
想问下你们修外发机子吗?能留个联系号码吗?

网友:
LZ发流水贴啊?

网友:
人比人气死人,一年就牛XX了,

网友:
这是怎么炼出来的啊?

网友:
楼主强悍也!连音乐也附带上去了,看得真舒服!

网友:
asus修的不错,没图很难的

网友:
一年多就这高技术,佩服了

网友:
真的很顺利啊相比我就惨了连拆3台一台没好

网友:
一年就有这么牛X,我也想去迅维学.

网友:
不错, 楼主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