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开启信号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0-07):
请问TL_ENVDD的高电平,需要U2101满足哪些条件。
已经测得3、13、18正常3.3V。   12、11、27、7正常1.2V,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需要显卡工作正常后,发出EDID信号,读取正确的屏码片信息后,然后发出LCD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显卡工作正常后,发出EDID信号,读取正确的屏码片信息后,然后发出LCDVCC

哦,原来是这样,那应该就是显卡没工作了,E545电流2.2了不显示,给个思路呗,谢谢了朋友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就换改良版显卡    先看看显卡有通病不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应该虚焊的

网友:
电流这么高还不显示,直接飞个线给屏开启看下正常否

网友:
屏线有问题的时候, 也会不出电压的。

网友:
显卡正常读取EDID,才会开启屏供电

网友C:
U2101是LVDS转换芯片,有供电,总线正常,HPD正常就发出单8位的LVDS信号。屏的开启应该来自 EC与显卡必须有33V的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101是LVDS转换芯片,有供电,总线正常,HPD正常就发出单8位的LVDS信号。屏的开启应该来自 EC与显卡必须有 ...

纠正下屏开启3.3V少了个点不是33V.如果没有就是显卡没有工作,测显卡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应该虚焊的

请问大神从哪里看出来是虚焊?

网友:
先干显卡吧  这本子容易显卡出问题

网友D:
虚焊可以先用风枪吹吹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
6楼大神,你飞过去也就是个电平,人家需要的信号,信号本身就没发出来,飞个电平过去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焊可以先用风枪吹吹

恩,也打算这样搞,先不上BGA

网友:
先测显卡供电和码片供电,两个供电都有了显卡才能读EDID。

网友:
先换U2101再说

网友:
amd的芯片常见的不是虚焊,而是直接损坏,所以加焊重植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