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机去设置路由器呀?

楼主(2015-10-08):
如何用手机去设置路由器呀?

网友A:
进192.168.1.1然后设置向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192.168.1.1然后设置向导!

如果是新路由器呢?手机输入 地址 能进入路由器吗?

网友:
新的话就不能了!

网友:
路由器背面有 PIN码,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输入路由器背部地址和用户名就行

网友:
见过电信的工作人员用手机设置,很牛X的说,我不懂怎么进

网友:
新路由包装里面有安装说明

网友:
你电脑会设置吗 会的话 和电脑一样的啊 先无线链接手机

网友:
先连路由wifi 看说明或者路由背后找设置网址   最新的tp不是192.168了  而是 tplogin.cn,
然后设置

网友:
新路由用手机设置也一样的,我话设置路由从来都是用手机设置的,除非刷固件才有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