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KD-R436很好的车载坏了~~~

楼主(2015-10-08):
网站不给我传图了~~~具体英文是UNIT  WARNING  CHK WIRING  THEN  RESET,,,,,,,,,,,,,,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线路问题,检查线路后重置,,,但是拆开机器里面很新没有任何线路被腐蚀之类的,估计是芯片坏了,想问有那位见过这个问题?本来还好好的听歌,,,关了之后再开就不行了!求科普!!!!大概是那块芯片问题????

网友A:
我想着曾经有一次将前面板打开,在左上角有一个复位按钮,按住3秒钟后就恢复正常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B:
DVD与汽车连接是排线还是卡槽  这块的问题也排除下

网友C:
他说是线路的问题  估计就是线路的问题 先排查清楚下啊

网友:
就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着曾经有一次将前面板打开,在左上角有一个复位按钮,按住3秒钟后就恢复正常了。你试试看吧。

按了好多次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与汽车连接是排线还是卡槽  这块的问题也排除下

目前是空载,,,我拆下来了,,直接接电的,,是卡槽,,不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D:
不错哟,还是牌子货。日本健伍?????

现在的汽车音响------好东西都会有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的,不要老想着坏什么芯片呀。自己懂的话就拆开来认真找找,看有没有稳压管穿了的

我就在汽车音响工厂做事,职务-----修理员。

我们厂的高档机全都有过压和过流保护,过压-----烧稳压管,过流-----烧保险电阻(贴片保险丝样的),限流电阻(金属膜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是线路的问题  估计就是线路的问题 先排查清楚下啊

嗯嗯!!但是还是比较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哟,还是牌子货。日本健伍?????

现在的汽车音响------好东西都会有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的,不要 ...

很好!!!!正在查验!!!!!是日本建伍~~~印尼产

网友A:
JVC------日本: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JVC------日本:胜利

生产商是建伍~~~可能是建伍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哟,还是牌子货。日本健伍?????

现在的汽车音响------好东西都会有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的,不要 ...

现在关键是在网上找不到芯片的相关说明文件,想查电压有点难度,,,求指导!在下还是新手,修电脑的~~~

网友A:
排除程序问题的话,一般就是功放损坏,原因好多:你像电源过压呀,负荷短路呀,电源线接错哇(这种情况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程序问题的话,一般就是功放损坏,原因好多:你像电源过压呀,负荷短路呀,电源线接错哇(这种情况较多 ...

线只接了电源,,,一个地线一个火线一个点烟线,,,不会错啊~~~电压我现在没有直接用电池,是用稳压电源的

网友D:
+5V-----Vcc供电,一般通过一个色环电感给MCU供电,简单理解MCU====CPU,
查复位电路或者复位IC,供电一般5V或3.3V,

B+代表主供电,ACC代表记忆供电,VCC----直接供电,VDD----数字供电

关键点必须检测出的电压值,主供电12V或14.4V或24V,给MCU供电5V或3.3V,给FLASH供电3.3V,让FLASH正常工作是1.8V,功放供电电压基本等于主供电电压

SDA,SCLK,SBACK====数据信号,时钟信号,
SDA====SYSTEM,,,,DATA..........SCLK=====SYSTEM,,,,CLOCK...........

PS;我的空格键坏了,希望你能看明白(英文部分),S打头的英文缩写是检查重点部分

MCU应该没坏-------------只有MCU没坏,机子才能告诉你出什么故障了,或用代码告诉你出毛病了

重点检查电容,-----------不管什么电容,瓷片的,电解的,胆电容都要,
我们厂经常是电容坏,MCU坏的概率是千分之2到千分之5左右,
其他的基本不坏,除非人为装机时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Vcc供电,一般通过一个色环电感给MCU供电,简单理解MCU====CPU,
查复位电路或者复位IC,供电一般 ...

有没有JCV8022跟JCV8019的针脚定义?日本产的。。。太感谢你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Vcc供电,一般通过一个色环电感给MCU供电,简单理解MCU====CPU,
查复位电路或者复位IC,供电一般 ...

在网上查不到资料~~~~

网友:
也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

我们高档机上用的都是TOSHIBA和NEC的主控(MCU),ST的FLASH,TDA的功放,HATACHI的电源管理

低档机上用的都是国产货,

仍然建议你重点查那些瓷片,小容量电解,胆电容,

修电子产品不一定要依赖原理和理论,那样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因为技术在不断进步,你不可能及时跟上,
何况你现在是修你并不擅长的,你接触很少的东西呢

只要知道大概的,必须的电路结构,求同存异,有一定经验就行,大胆细心的查找,运气够好,一定能找到毛病的

网友:
电容--------因为在工厂里进行生产,组装时的原因,测试不严格的原因,人的不规范作业原因,偷工减料的原因,SMT组装的原因,寿命的原因,封装的原因,造成它是最容易损坏的元件,

我这真正的坏机率,电容原因70%----80%

网友:
有空你把全图发上来,我好帮你分析下

把机芯部分拆了,(一般情况也就是拆连接机芯的排线)只用收音机功能看看,

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再不行就断开功放供电------一般是一个很大的电感给它供电,拆电感,再看开不开机

以上是我的建议,因为机子设计不一样,供电走向不一样,可能会不开机哟,仅供参考

网友:
把线路内内外外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

我们高档机上用的都是TOSHIBA和NEC的主控(MCU),ST的FLASH,TDA的功放,HATACHI的电源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