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昨晚被雷震了

楼主(2015-10-08):
连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白屏 触控板下面的4个灯不亮 关不了机 求大神帮帮忙
联想

网友:
先顺着网卡--南桥,修修看,看下网卡和桥坏了没,坏了就拆掉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先拆掉网卡试试,也许拆掉网卡就能正常点亮了

网友:
楼上二位的思路很正确。

网友:
楼主不是作维修的吧,去修吧,楼上讲的那些你都弄不了

网友:
网卡劈啦

网友:
那就直接拆开主板修吧,估计劈的不轻

网友:
够呛,看来不轻

网友:
一楼解释很清楚 网卡 南桥换了还是白屏 可以换下屏看看 还是白屏 看看VDD有没日3.3送上去

网友:
白屏 ,外接会亮吗,再有查屏供电,和显卡信号

网友:
多半是网卡坏

网友:
楼上的 说那么多干嘛???这发帖的明显就是什么都不懂得人。。。在这里问一下 想自己修的。。。。不知道你们回答的这么起劲干嘛?骗分???

网友:
建议送修 就算告诉你 也没工具焊接 换吧

网友:
送修吧,这你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就不要弄了,把板子弄坏了花钱更多

网友:
先检查网卡吧

网友:
主板烧坏了,送修吧。

网友:
找专业维修点把,自己搞不好问题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