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AMD的CPU型号太乱,哪位师傅能旅顺一下啊?刚换了个双核,针脚一样但不通用

楼主(2015-10-08):
acer4535,由于处理器问题导致不能装系统,更换处理器的时候发现同样都是638针接口,都能插进去,但只有标记着“2007”的处理器能用,其他 2005 2009都不可用。
请问各位师傅,所谓的2005~2009都分别对应哪种cpu啊? 刚才看了天梯,又找了淘宝,型号也对不上,这龙那龙也太乱了。

这是天梯,只写了某龙的型号名称

这是宝上的商品,写的是更细的型号名,不过他区分了年代。

只看cpu标识的年代,能确定是哪个型号?太乱了,希望师傅们科普

网友:
我也是这样和楼主差不多,我都是更换一样年产的CPU,就可以,比如2005 就只用2005的就可以的

网友:
首先外观要一样,基板颜色,核心大小,电容排布这些如果不一样,那肯定是不能换的

网友A:
其实AMD的型号比Intel的型号少。并不乱。

网友B:
关于 AMD的 U  知道的 甚少,一般修不了  就直接换板。。。  CPU也是坏的。。 那去死吧,不修了

网友C:
我也很讨厌AMD的、还是 intellect的好、型号很清楚

网友:
我看上边的型号  比如AMM320   AMDTK57   AMP360

网友:
现在AMD 是笔记本少了

网友:
我基本上都是换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如果实在没有就问卖家能不能通用,人家说可以再换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多逛论坛又增加学识了

网友:
上次换个AMM320也是不行,原来的是APM360,换上去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 AMD的 U  知道的 甚少,一般修不了  就直接换板。。。  CPU也是坏的。。 那去死吧,不修了

给力。都像老兄这样,那就牛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AMD的型号比Intel的型号少。并不乱。

intel也是,尤其是现在的u,单看表面的文字,看不出啥是啥来
还得上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讨厌AMD的、还是 intellect的好、型号很清楚

intel 现在的u只看表面文字,我也分不清楚,得上网查一下才知道是啥

网友:
一个年代产的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我也不懂AMD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台式机的还好,笔记本的我就不懂了,希望知道的人讲解下,我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
这个个人感觉还好吧 看的多了 就习惯了

网友:
我都乱来的,能插就试一下,管它三七二十一。

网友:
AMD的笔记本还是很乱的,   台式机要好很多

网友:
确实是比较麻烦,太多龙了

网友:
我也是 找了很多资料懂一点点 就是查型号上网 哪位大神可以列出来 普遍用的  不像迅驰的12345 这样好

网友:
这个东西我教你一个省钱的办法。万能的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也是,尤其是现在的u,单看表面的文字,看不出啥是啥来
还得上网查一下

也就现在新的I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