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插cpu供电不上电

楼主(2015-10-08):
有谁修到过这种板朋友吗?不接cpu供电四针插头能通电,接了四针一触发风扇转下就停了,同时还听到吱一声响!怀疑cpu供电短路。但是对四针接口,cpu供电输出电感,场管,打了值没发现什么异常,阻值都正常。以前也修过两块这样的,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没修好,求高人指点

H55 -1 这主板不要3分钟我就搞定,你不看我的帖子

网友A:
万用表测不出短路就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

网友B:
用假负载看一下能出供电吗?

网友B:
查一下不插4小P的时候其它电压是否都出来了呀

网友:
CPU供电IC也可能。。。。。。。

网友C:
你测测上下管击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测上下管击穿没有?

测了,没发现哪个不正常,刚才把上管全给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不插4小P的时候其它电压是否都出来了呀

测了,不插4p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假负载看一下能出供电吗?

好像没有,不触发时是0.2或0.27这样子,触发一下到0.38-0.37-0.36这样子不动了。风扇也是动一下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不出短路就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

没波波老大

网友:
是小12V短路了 查CPU供电上管 12的滤波电容

网友D:
可能的故障点:  上下管  /上下管贴片电容/电源IC/ 上下管控制极的2R2电阻或4R7   电源IC周围的2R2也要看看  最后 固态电容也排除下 (详情见我的帖子 ASUS G41)   记得不上U 测下电压(不短路)   修机器记得用420/430之类的垃圾CPU  因为你哪里是CPU电路故障

你这款G31 我修到过 电源IC坏的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故障点:  上下管  /上下管贴片电容/电源IC/ 上下管控制极的2R2电阻或4R7   电源IC周围的2R2也要看看 ...

嗯,修好了,把电源芯片还有驱动芯片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