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怪问题

楼主(2015-10-08):
联想G475AX  板载U+独立显卡,接电流和充电器开不了机,接电池能开机(内屏无显,外接可点亮。),但是不能关机,得拔掉电池才可以。CMOS电池3V,南桥晶振,0.45 0.25  待机电流0.012,请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
哎哟 实在学员哟, 拿 你的知识 好好 研究下

网友:
触摸板左键氧化,卸掉能开机,灰屏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是AMD芯片组的,是不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用迅维的理论应该足以秒杀的吧!!

网友:
接适配器不开机,维迅已经有讲过吧,先查公共点是否有电压吧,如果有再查EC和桥的待机呗

网友:
灰屏,屏那边的线重插就好了

网友:
你在基地是怎么学的啊。

网友:
慢慢查吧 会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