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铭瑄主板功放坏掉怎么修?

楼主(2015-10-08):
急求铭瑄主板功放坏掉怎么修? 是8个脚IC吗

网友:
你说的什么啊,看不明白

网友:
功放坏了?你说的是声卡吗

网友:
铭瑄不产笔记本板吧,既然是台机板,就没有功放

网友:
是声卡吗 什么型号的 查声卡供电 时钟 复位 拆掉声卡 打声卡与南桥相连5根线对地值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没有功放,笔记本主板有功放吗?

网友:
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没有功放,笔记本主板有功放吗?

上张图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主板!

网友:
台机板,就没有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