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不通电

楼主(2015-10-08):
先声明一下本人做维修不到半年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N53S 测试待机电流0.02加电变成0.05 二话不说直接拆机 拆一半测试还是一样 拆完之后电流表量了一下没3.3 5V 网上大致看一下没图纸 说真的 没什么头绪【已经放电了】 然后开始无脑量3  5V电感 芯片旁边的阻值 和其它地方电压 就在这时 机器突然开机了 莫名其妙再测试多次 没什么问题各个电压都正常 没办法只能装机一半再试了 试了一整天没问题 估计是灰尘多有静电造成的 我自以为是的想到 然后把它完整装机测试再试了一天问题又出现了没办法交给师傅看 可是师傅接手得得时候丫的又能开机了 开机电压全部正常 电容也没有杂波 保险起见把3  5v旁电容换了装机一半测试 结果一天之后又出同样的问题了 论坛上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只能自己发帖求助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同行解决了此问题的 麻烦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师傅不肯告诉你嘛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需要耐心,既然不通电时没3.3V/5V,那就从待机芯片的3.3V/ 5V入手反查。

网友B:
不出3-5V的时候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C:
首先拆开看看是否灰尘多 要习惯性的 清理完了再修机器 这样比较好 还有不懂的直接问师傅

网友D:
待机条件是什么呢?说说

网友E:
能亮机说明待机3V5V正常,应该检查开启和EC条件。

网友F:
看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坑 需要花时间查 图纸也没有 师傅在做别的 让我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不肯告诉你嘛

关键是没图纸啊 而且我看图纸也是看的一知半懂的 没有去培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不肯告诉你嘛

他比较忙 这种情况需要花很多时间查 所以先让我摸索一下

网友:
看看3 5V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南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机说明待机3V5V正常,应该检查开启和EC条件。

不稳定 有时候亮机 有时候不触发  没图纸 而且也不怎么会看图纸 感觉有可能是EC的问题 到时候直接干个EC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条件是什么呢?说说

这个你就要问那些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拆开看看是否灰尘多 要习惯性的 清理完了再修机器 这样比较好 还有不懂的直接问师傅

灰尘已经清理过了 这种情况 师傅也不清楚 他还没有查看 先放在那 最近机器多 把能修的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3-5V的时候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不清楚他的待机条件 而且图纸只能看的一知半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机说明待机3V5V正常,应该检查开启和EC条件。

你可以把待机芯片的型号和EC的型号 发出来,大家就能更好帮你分析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坑人,

网友:
修好,也得测很久

网友:
哈哈,看你说了那么多,不触发的时候测了什么条件了吗!

网友:
问题也不好确定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楼主换个南桥晶振的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asus的机器小心排阻问题

网友:
华硕的都市小排租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易坏,不开机时,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有芯片型号的话可以查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已经完美解决了 完全需要细心观察啊 原来是USB接口里的针脚歪了导致其有点 对地短路 所以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又开不了 这又给我提了一个醒如果当初观察仔细点 早就秒了 在这里也提醒那些和我一样是新手的童鞋 遇到问题不要钻牛角尖哟 仔细观察想想 或许就能找到其问题所在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这样,很多都是没有图纸的,看有没有点位啊?

网友:
002到005不是已经加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