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08):
接修一台联想C340一体机,同行送来的,修过的机子,拆开后发现有两个BIOS芯片动过。EC和NQ的BIOS,查全板电压除CPU供电无,其它电压全正常,怀疑BIOS没刷对,搜了一下还真多呢,下了两个刷上去故障依旧。查CPU的供电芯片NCP6133,9脚的ENABLE电压3.3V,和其它电源芯片开启电压一样。为什么就不出电呢。用示波器测试NQ的BIOS脚,发现无波形,此芯片直进桥,上BGA加焊桥,等冷却后试机有CPU供电了,CPU供电1V,接屏有自检画面,上硬盘能进系统,此板修复。这里有个问题,是先读BIOS再出CPU电压,还是先出CPU电压再读BIOS呀?哪位大侠能说一下。

网友A:
如果是SVID的话,会先出预供电,出PG后U再去读BIOS,再按SVID的编码出U供电

网友:
插管子有无击穿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后期的主板电路的这样了吧。。如h61      具体是怎样 妳就要问大师咯!

网友:
     我觉得intel的主板,双桥的都是出CPU供电后,CPU的PG信号去开启时钟。有了复位后,CPU在供电——PG——时钟——复位后,发出ADS#片选信号到bios,要是bios文件正常的话,就开始自检了。

      要是intel单桥的话  H61系列 如同1楼, taiwanadult  大师说的那样:如果是SVID的话,会先出预供电,出PG后U再去读BIOS,再按SVID的编码出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VID的话,会先出预供电,出PG后U再去读BIOS,再按SVID的编码出U供电

请问如果是预供电给CPU,也是0.9V以上CPU可以工作的电压(那VCORE还是有),是吗?CPU工作后再通过VID调整,调整为正常的工作电压,这样理解对不
刚看了技嘉的H61主板图,CPU的VTT出后,装上CPU,VCORE就自然可以出了,CPU有一个引脚出来,通出些元件来控制EN的开关的(其实只要座上有假负载就可以出VCORE),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是预供电给CPU,也是0.9V以上CPU可以工作的电压(那VCORE还是有),是吗?CPU工作后再通过VID调 ...

可以这么理解,只不过这个时间比较短,如果线路都正常的情况下是感觉不出来的,只有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出来

网友:
是CPU工作条件正常后再读BIOS吧

网友:
被动过的板子不好搞啊。

网友:
内存、桥、VTT、CPU供电都全由IO来监测,如太低或太高,IO都认真不正常,电路有问题,哪怕是电路没问题,只要是没有就认为不能开机。

网友:
CPU_VCCIO有电压,电压1.V,+1.05V-S0电压1.05V,3V、5V12V等等电压都有,故障时就是没有+CPU_AXG和CPU_VCC电压。NCP6133电源芯片上的4、5、6脚是SDIO、SCLK、ALERT#是做什么用的,哪位大侠能再说一下.

网友:
桥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主板CPU座子上面一个电感有电压吗

网友:
CPU座子上面的三只电感是没有电压的,这三只感是CPU主供电,CPU座旁边有两只电感,一只输出1.05V,一只输出0.95V。

网友:
桥供电正常,除了CPU主供电外,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管子的问题

网友:
CPU不出供电和BIOS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1代的应该是先出再读

网友:
4 5 6脚是CPU电压自动调节用的。如果3个脚有个1V左右的电压。C340无VCORE的板跟BIOS 南桥还VCORE边上的那几个小芯片都 有关系。就看你怎么去量了。而且这个机种还有好PCB板原材不良的。就是TNI出那DC为1351的板有8000片有问题,有保内的板都收回去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