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5-10-08):
豆浆机维修资料

网友A:
这东西就算绕组短路了,该怎么换?有这个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算绕组短路了,该怎么换?有这个卖么?

直接换电机就行。

网友:
我家现在都还有个坏的豆浆机,以前搜过,没有资料

网友:
换省事要是修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算绕组短路了,该怎么换?有这个卖么?

一般都是换电机,很难修.....

网友:
这种资料应该很少,只有从厂家才弄得到   没资料都不知怎么下手了的,

网友:
像这类 机子  都是电机马达 坏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