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300GT显卡维修

楼主(2015-10-08):
有一块欢悦勇士7325T2显卡,上机不亮,测核心有电压(都没仔细看电压多少,大意了)显存电压0V,把显存供电查了一遍,RT9259也换了,无果,看来还是要静下心来慢慢搞,测2脚无电压,上面接了一个管子,Q502,G极高电平,把2脚拉低了,怪不得不开机,但是因为有核心电压,所以直接把管子G极对地短路,在测,显存电压出来了,上机,认出显卡了,但是花屏,有规律的竖条条,再测核心电压,才发现只有0.8V多,仔细对照电路检查,发现电阻R586开路,找不到这么小的电阻,用了一个0603的3.3K竖起来焊在上面,电压上到1.18V,把原来短路的Q502断开,显存电压也正常了,看来显存电压受控于核心电压,上机测试,一切正常,如果开始就注意到核心电压不正常,先修好核心电压,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现在修显卡的人很少,而且还这么专业的

网友A:
楼主厉害呀!把反馈分压电阻都查出来了。

网友:
发现电阻R586开路,??
lz  换了这个电阻 就没花屏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呀!把反馈分压电阻都查出来了。

这个很难查吗?难度在哪里?

网友:
楼主厉害电阻开路造成花瓶比一次看到

网友:
还配上电路,真给力

网友:
显卡 供电经常出问题。。特别是RT系统的供电芯片

网友:
刚好家里就有一块7300,也是花屏,有空练练。

网友:
分压电阻坏,导致电压只有0.8V

网友:
放倒了焊跟竖着焊,效果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很少修顥卡來學學

网友:
这么专业

网友:
楼主焊功还不错哈,侧着就焊上了,可能元件是0402的吧

网友:
这么高档的显卡丢了是可惜了,看来是要研究下显卡怎么修了

网友:
是应该先查电压的.
还好这个电阻是开路, 如果是短路, 估计就没得玩了.

网友:
那个电阻 平焊 就得和边上的元件 连电

网友:
现在好多显卡都找不到图纸,如果找到图纸,估计也一样能修

网友(2015-11-21):
太有用了,但我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