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跑码无显

楼主(2015-10-08):
联想B460 跑码无显,量电压都有,跑码,看样子过了内存,插USB键盘没反应,没报警声,拔掉内存,也没报警声,这种机如果是显卡坏,拆掉显卡会不会有报警声,有谁修过的有试过拆掉显卡,插USB 键盘有反应,有报警声提示
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报警声是不是显卡的,或者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B460有双显和单显 两种哦 具体要看LVDS走向

网友:
B460故障多多 俺们这都几台B460了

网友:
看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外接试一下啊

网友:
显卡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我跟你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先查供电是不是都齐了,再考虑显卡的事情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还没见到过 请慎重考虑 联想服务站维修中心友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