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10-08):
板号K43LY    REV.3.11    开始故障为能跑马内外都没显示,重置显卡故障一样,  换了一张板上显卡就外接正常,内接没显示了,显示屏是好的,换上半截测试过。不是暗屏。  刷了很多BIOS无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再换一次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次显卡试试吧

听同行说这款机子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有的啃骨头了(可能其他问题),所以看迅维有大神有遇到过没

网友B:
再换一次试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次试下,说不定就好了

在线等啊,还想再听听其他意见

网友:
内屏不显就先查一下屏接口数据再说吧,好判断故障一些,说不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C:
检查EDID信号看是不是正常。我有点位你要吗

网友:
华硕修过屏接口旁边有排阻坏 内接无显示

网友D:
X84H 硬盘贴纸X84HR  是吗?????头几天遇到过一台  这个机器 内不显  是屏接口位置中间向下一点一个电阻坏了   一边有3.3  一边没有  你看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  你换的显卡 确定是不是有问题啊???焊接好了没有?回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EDID信号看是不是正常。我有点位你要吗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X84H 硬盘贴纸X84HR  是吗?????头几天遇到过一台  这个机器 内不显  是屏接口位置中间向下一点一个电 ...

等下去喵一下。  今天改了半天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X84H 硬盘贴纸X84HR  是吗?????头几天遇到过一台  这个机器 内不显  是屏接口位置中间向下一点一个电 ...

   兄弟帮忙看下是那个电阻    3.3V的好像过去了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E:
还没有修好,不知道查那些条件。 EDID信号在点位图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修好,不知道查那些条件。 EDID信号在点位图有3.3V

EDID信号是检屏信号,是瞬间的下拉波形,需要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测下屏接口供电,信号数据等,看看正常不?

网友F:
好好检查一下屏接口,全部测完,接地的都不要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检查一下屏接口,全部测完,接地的都不要放过

不这么会用点位图,在里面能看出那个零件没装吗、?看会不会是掉件了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马上上传图片给大家看。

网友:
应该屏的数据没有转换过去,

网友:
查查显卡的耦合电容

网友:
亮机的原因很简单,当我没有什么头绪的时候就把屏幕拆出来看了。原来本机的屏线掉了没插。看到这情况时候欣喜若狂呀。
我换了一样机器的上半截居然是有问题的。我×

网友:
管理员能不能取消我的上传图片需要审核呀。烦死了

网友:
修好了没,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下

网友(2015-11-17):
图片呢 不是说上来看吗

网友:
楼主修那里好的

网友:
换个改良的显卡

网友:
显卡重换一个,检查屏接口处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看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