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8):
一台华硕笔记本、没接电源提示充电,接上电源断开不充电。关机后不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也一直亮着。大神们,请问下一般什么问题,(换过电池和适配器了也一样)

网友:
充放电芯片、ec、bios

网友:
电池接口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EC与电池接口之间的线路

网友:
着重检查EC和充电芯。 没有型号之类的  只能提供大体方向

网友:
充电电路看看吧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看下保护隔离有没有P管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