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E JXS 代换

楼主(2015-10-08):
IT8512E JXS 可以代换 IT8502E JXS 嘛
IT8512E JXS 都能 代换 什么 型号的 EC
谁有 EC 代换 的 表格 没有??

网友:
不能代换 JXA可以

网友:
这个谁能记的住啊。你找个PDF对比下看看吧

网友:
不期望代换,还是原型号的用

网友:
先看一下两个芯片脚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