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5移动硬盘换了1672 板子 校准不跑C3 C8

楼主(2015-10-08):
1675移动硬盘换了1672 板子  校准不跑C3 C8
家族shate3d  6 头   1T 的    用通刷固件  04 05  模块用ABA写入  校准跑完第一 二个C4 后直接跳到D1  换过几个微码都一样

DCM 不能设置  一设置提示错误        求大神指点  是不是有头坏了

网友:
固件问题,换固件

网友A:
换了很多 不同微码的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很多 不同微码的固件了

原盘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可以先砍头跑下,看看什么情况!固件区完好吗?

网友:
郁闷   6头ABA可以写入04模块  任意头 写入出错    DCM设置出错

网友:
顶起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