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PLUS_REV.2.01G主板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

楼主(2015-10-08):
正常运行中的华硕M2N68 PLUS_REV.2.01G主板编程器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

ASUS M2N68 PLUS_REV.2.01G.zip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了,亮机后提示按F1 F2,换了好几个键盘了都无效。
先刷下看看,如果不行,真的要考虑桥了。

网友(2017-05-29):
我的机器问题是 开机跑码一会自己断电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下一个试试如果能亮机 给你们回复

网友(2020-04-09):
亲测好使,原故障不跑码触发后3-5秒关机,刷完立马跑马亮机

网友(2021-02-10):
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