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STM8+发送线圈组成的无线充电板(转)

楼主(2015-10-08):
  可能很多人对无线充电不太熟悉,前几天买了一套无线充电板,拆开了分析了一下,原来也不复杂,不用多说,看看图大致就明白了。为大家科普一下,无线充电技术又称作感应充电、非接触式感应充电,源于无线电力输送技术,是利用近场感应,也就是电感耦合,由供电设备将能量传送至用电的装置,该装置使用接收到的能量对电池充电,并同时供其本身运作之用。

  电路板的发送器发送器比较简单

  大概直径65mm

里面结构很简单

  一个控制板+一个发送线圈。控制板使用了STM8单片机,STM8系列是意法半导体公司生产的8位的单片机。该型号单片机分为STM8A、STM8S、STM8L三个系列。STM8A汽车级应用;STM8S是标准系列;STM8L是超低功耗MCU。

  主要性能有:高级STM8内核,具有3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拥有8K字节Flash,10K 次擦写后在55°C环境下数据,数据存储器可保存640 字节真正的数据,EPROM可达30万次擦写,RAM1K字节

  在看看无线接收器

  一个线圈加上一个控制板,以及一个防磁贴,输出DC5V。可以通过触点或者焊点连接到手机和其他设备。

  无线充电目前主要有点有三个优势:一是可做到隐形设备磨损率低、应用范围广、公共充电区域面积相对的减小;二是技术含量高、操作方便,可实施相对来说的远距离无线电能的转换;三是操作比较方便。然而,虽然设备技术含量高,但设备的经济成本投入较高,维修费用大。随着无线充电设备的距离和功率的增大,无用功的耗损也就会越大,无疑给设备带来一定的困难。

网友A:
无线充电就已经问世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有看到论坛首页有消息报道说,已经在研发,这就已经在发售了啊,无线充电,电磁场又大了。我们的健康是否又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了?

网友:
我使用的剃须刀就是感应充电

网友:
看着像和电磁炉一样的

网友B:
给电磁炉 感觉 真的好像    不过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C:
我试试在电磁炉上放个线圈看看有没电  然后整流稳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试在电磁炉上放个线圈看看有没电  然后整流稳压输出

如果你放个无线充电手机上去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就已经问世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有看到论坛首页有消息报道说,已经在研发,这就已经在发售了啊,无 ...

某宝上面很多卖的啦。电磁场一直都很大呀,也不差这一点,我们还不是照样坚强活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就已经问世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有看到论坛首页有消息报道说,已经在研发,这就已经在发售了啊,无 ...

并不是所有电磁场辐射对人体都有副作用。普通的射频电磁场辐射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电离辐射才会对人体有伤害,所以不用太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电磁场辐射对人体都有副作用。普通的射频电磁场辐射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电离辐射才会对人 ...

哦,这个我都不知道,又给我普及了点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放个无线充电手机上去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放小型继电器上去指示灯会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电磁炉 感觉 真的好像    不过可以学习学习

二者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发送部分都是向空间发送磁能;接收部分将磁能转换成电能,再由电能或为电器充电,或产生涡流,为锅体加热。

网友:
我ZVS做过一个输出可调的,功率几十瓦,电容发热很严重,没法长时间使用。

网友:
这玩意看着比较像缩小的电磁炉

网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5-12-15):
真是先拆为快呀 .....谢谢分享.

网友:
有点像电磁炉,你说这个接收器放到电磁炉上面会不会电压变高

网友:
造这个的利润真是丰厚

网友(2016-01-17):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都无线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