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

楼主(2015-10-08):
华硕K55DE 开机无显,求助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先量一下屏接口吧,看是否都正常

网友:
电流能到多少呀,我的到1.05A不亮, CPU换过了一样。BIOS刷2个了电流还一样。正在修呢。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 维修中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流到了多少?BIOS刷了吗。

网友:
刷个BISO看砍

网友:
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 拿去专业点的地方看吧 急也急不来

网友(2015-11-28):
显卡坏的多

网友:
要看电流,先刷BIOS,再干显卡

网友(2015-12-29):
谁有这机子的BIOS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还有就是经常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