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BIOS 不会看

楼主(2015-10-08):
请问怎么看那个是硬盘的BIOS 蕊片 8个脚的我会看 没有8个脚的 我就不懂看了

网友A:
有些是写进主控里的,没有单独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写进主控里的,没有单独的芯片

要是找一块一样的电板换 连主控蕊片一起换过去 里面的数据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找一块一样的电板换 连主控蕊片一起换过去 里面的数据还在吗

数据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现在盘体如何你都不得而知,具体怎么样,你跟客户沟通好就好办,如果人民币到位,数据不是问题,你可以找论坛的罗工。

网友C:
这是1537的板,它没有外挂25xx的bios芯片的,程序在主控里,找一个一样的板,用专业工具读出原来的相应数据再生成新的合适rom回写到新板上,如果磁头什么的没问题你应该就能看到数据了

网友D:
现在的硬盘BIOS都不是单独的8脚芯片了, BIOS 都是集成在了主控里,就是那个最大的BGA芯片里,  用专门的工具读出来,再写到新的板子里就OK 了

网友:
没有8脚芯片  就会缺少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1537的板,它没有外挂25xx的bios芯片的,程序在主控里,找一个一样的板,用专业工具读出原来的相应数据再生 ...

谢谢这位兄弟 对硬盘又认识多点了 要不断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硬盘BIOS都不是单独的8脚芯片了, BIOS 都是集成在了主控里,就是那个最大的BGA芯片里,  用专门的工 ...

谢谢了兄弟 网上有学习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硬盘BIOS都不是单独的8脚芯片了, BIOS 都是集成在了主控里,就是那个最大的BGA芯片里,  用专门的工 ...

哪里呀,现在新出的硬盘rom大部分在外挂的芯片上,因为新出的硬盘rom很大,主控装不下了,只能外挂在外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呀,现在新出的硬盘rom大部分在外挂的芯片上,因为新出的硬盘rom很大,主控装不下了,只能外挂在外面

兄弟可以加我QQ吗 376364292 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加我QQ吗 376364292 向你学习学习

懂点皮毛,你要学到基地去系统学习才行

网友:
这款硬盘你只能找同型号的板子,然后换主控芯片

网友:
旧硬盘拆一个换了就行

网友:
硬盘 怎么这么南搞啊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硬盘越来越难搞了, 更加专业了。

网友:
这个是 ROM集成在主IC里面,写入的话可以 用 死ROM刷写工具 写入.

网友:
BIOS在主控芯片里面

网友:
难搞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