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31T-M5触发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8):
一言尽在图片中
如果不更换电源,有时候会烧Q92,

特附上电路图一张

网友A:
是由电源引起的  客户那里难解释吧

网友:
这个例子很好  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电源引起的  客户那里难解释吧

如果难搞的用户,就弄个二手电源给他就行了,嘿嘿。修一个板100大洋也不亏多少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吗、????台式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吗、????台式机的

接到6台,四台都是这个毛病,不知道算不算通病,反正遇到就先排除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到6台,四台都是这个毛病,不知道算不算通病,反正遇到就先排除这个

这个台式机目前还流行吗

网友D:
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都是烧这个管子,但电源又没坏呢?并且只坏这一个管子别的不坏说不过去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6台,四台都是这个毛病,不知道算不算通病,反正遇到就先排除这个

流行不流行这个没法说,毕竟电脑是买来用的,谁也不会一天追着PC的最尖端跑,够用而且足够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都是烧这个管子,但电源又没坏呢?并且只坏这一个管子别的不坏说不过去 呀

嗯,对,就只坏这个管子,同时电源也坏,道难是这个管子长的很难看,主机排斥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台式机目前还流行吗

很多单位的都在用主机,G31的775针还是可以用现在,

网友E:
客户就好说 同行很多不信 有电源和主板一起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对,就只坏这个管子,同时电源也坏,道难是这个管子长的很难看,主机排斥它

每个都坏它真的很难说过去.电源12v输出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每个都坏它真的很难说过去.电源12v输出是多少?

坏的电源一样出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坏的电源一样出12V

那有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坏电源换别的电脑试过呢?应该它是好的

网友F:
把下管也换了更安全些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有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坏电源换别的电脑试过呢?应该它是好的

试过,一样保护,不上CPU,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过,一样保护,不上CPU,就没问题

这么神奇,电源拆了看看,是不是爆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单位的都在用主机,G31的775针还是可以用现在,

这种机子一般单位用得多一些,个人已经很少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神奇,电源拆了看看,是不是爆电容了

没有爆电容

网友:
台式机主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下管也换了更安全些的吧,。。

如果使用两天没问题,就等下次出问题再换了

网友:
是的,台式机主板

网友G:
这种情况也会引起烧CPU现象。

网友:
那估计是通病吧 都一样问题。

网友:
电流不够还是电流过大。12V要么就是虚的,匪夷所思的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也会引起烧CPU现象。

是管烧了电源不是就保护了嘛,还能烧u?

网友:
不明白什么道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你那台式机收费还可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管烧了电源不是就保护了嘛,还能烧u?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烧了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烧了管子,

我觉得这种电源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过它到底是什么坏

网友:
估计是ATX电源12V这组带载能力差造成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就好说 同行很多不信 有电源和主板一起坏的

确实  同行拿来遇到电源坏的我们一般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种电源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过它到底是什么坏

没这个时间去研究啊,哈哈,有时间就休息一下了,一天忙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