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单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10-08):
   一台ASUS X555LD的机器,4带的半载CPU,无桥。插电源偶尔自动开机,单用电池不开机。但同时插电源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也能正常充电,
开机后拔掉电源,电池也能正常使用。就是单独用电池触发不了,单独用电池,公共点也有8V的电压,开关上也有3.3V的电压
太奇葩了,这个破机器也没有CMOS电池。不知道怎么设计的。求指点。

网友:
我手上一个跟你相反

网友A:
那就先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正常不呀

网友B:
电池可以开    外接电源不可以开

网友C:
重点RTC电路,碰到过EC复位电路延时过长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RTC电路,碰到过EC复位电路延时过长导致不开机的

桥都没了,板上就一个CPU一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开    外接电源不可以开

麻烦你帮我测试下,只用电池的情况下,有没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开    外接电源不可以开

麻烦你帮我测试下,只用电池的情况下,3,5V电感上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正常不呀

这个板是4带的CPU,没有桥了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 acin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奇葩!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之前是电池装上不开机,换了充电芯片后,现在可以开机了,但一直在充电中,就是充不进去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是进界面掉电剩下的情况都一样

网友:
我也觉得是查下待机电路和EC,桥的触发条件啊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在电池模式下正常吗?

网友:
那位朋友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没有嘛?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2015-11-07):
我的 插电池不开机 待机  开关电压都有  用电源就可以开机 电池能充放电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都没了,板上就一个CPU一个显卡

桥的功能划给CPU了,RTC电路还是有的,点位图上可以查得到。

网友:
有的cmos电池很小   不是那么容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