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

楼主(2015-10-08):
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 这台机子换了二手的主板 我做系统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换硬盘还是原问题 主板是G31的 这种主板我们这边没多少 就找到一块 还是这样的 郁闷死了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Windows

网友:
放电,刷BIOS,不行南桥问题吧

网友:
放电啊 一会试一下吧 至于刷BIOS设么的 还是算了吧 想到这些就头疼

网友:
JB实在不行 还是重找一块吧

网友A:
回复BIOS出厂设置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