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0 放电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5-10-08):
接到一台 THINKPAD E540 ,可以触发(红灯亮,风扇不转)。但不显示。把CMOS电池取下来可以开机,插上以后偶尔会开不了。如果只用电源不用电源。把电源拔掉,长按开关后,再开机也可以正常开机。求电路图,或修过的朋友说一下怎么能修好。AILE2 NM-A161 这个机器连淘宝上都买不到图纸

网友A:
考虑换南桥    或是刷新bios

网友:
先查查CMOS电路,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RTC电路有没问题 ?AMDd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换南桥    或是刷新bios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网上也有几个贴子讲过这个现象。刷BIOS一般不会好。

网友B:
外设取了吗 ,裸板点呢? 试过合成的BIOS吗  我这有合成好了的你看要不要试试

网友:
裸板点呢? 试过合成的BIOS吗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取了吗 ,裸板点呢? 试过合成的BIOS吗  我这有合成好了的你看要不要试试

裸板试的呢。合成BIOS没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好的 ,你可以先刷8M的  4M的要改变UUID

网友:
RTC电路查一下先

网友:
BIOS那块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BIOS先排除。。

网友:
是不是键盘问题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有,刷合成BIOS有用吗

网友(2020-03-09):
“如果只用电源不用电源。把电源拔掉,长按开关后,再开机也可以正常开机。”
是不是有电容存电,导致信号转换不了导致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我碰到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换个  ec试试

网友:
刷BIOS吧,THINKPAD的T/X/L/K系列机器修到最多的就是这种不出发有时候拔一下CMOS电池就好了,直接刷BIOS能解决90%这种故障,碰到这种机器十有八九就是捡钱补一句DELL的机器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本人接触到主要就是DELL HP LENOVO这三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