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350 H61主板开机循环报警3短1常

楼主(2015-10-08):
有一组CPU供电上管无控制电压

网友A:
追着这个无电压的查查查看啊,有报警说明CPU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着这个无电压的查查查看啊,有报警说明CPU已经跑起来了

有一块同样的好板子,不插内存也是无这组电压,同样好板子不插内存也是报警3短1常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没过呢,但是量内存1.48  0.7X 3.3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着这个无电压的查查查看啊,有报警说明CPU已经跑起来了

各组管子都是接着一个8角小芯片,也没型号

网友B:
那一组有可能是集显的,最好先查一下是否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
没修到过这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一组有可能是集显的,最好先查一下是否已经过了内存,

没检测卡,维修少,懒得买了

网友A:
那一组是集成显卡的供电吧,内存还没过吧,上不上内存都这个报警估计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组是集成显卡的供电吧,内存还没过吧,上不上内存都这个报警估计没过

内存供电都有啊,为什么呢?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组是集成显卡的供电吧,内存还没过吧,上不上内存都这个报警估计没过

最初的时候以为是bios芯片问题,淘了两个芯片刷了换上还是一样的

网友:
信息量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检测卡,维修少,懒得买了

你是不是搞维修啊?连检测卡都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检测卡,维修少,懒得买了

LZ 你应该是业余的吧

网友:
设备工具都没有,还是拿给芯片级的师傅修吧。

网友:
楼主还是那去找,专业维修的吧,这种问题不好说

网友:
检测不到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