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挡DO怎么修

楼主(2015-10-08):
已经刷过好几个官网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诊断卡显示如下

网友A:
有没有报警声,一开机就这个还是跑到这里,或者压根就没跑起来吧,各种电压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先换CPU,有些底座空焊会不认有此U,

网友C:
查一下内存的时钟频率出来没,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内存spd是否正常。有时候没有办法可以试着换io,有时候io会影响不过内存,可能是跟lpc总线异常有关。

网友D:
BIOS旁边822排阻换下 压下CPU座子

网友E:
有可能,又是822排阻

网友:
楼主,把全部822都换一篇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报警声,一开机就这个还是跑到这里,或者压根就没跑起来吧,各种电压都是什么情况?

电压都正常,是跑到D0的,这个跟桥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CPU,有些底座空焊会不认有此U,

换过了还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内存的时钟频率出来没,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内存spd是否正常。有时候没有办法可以试着换io,有时 ...

查过了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旁边822排阻换下 压下CPU座子

822排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又是822排阻

这个排组我测了,好的啊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 拆下换个试试

网友:
把内存的工作条件先测一遍,数据线和地址线也打一下。

网友:
看一下声卡芯片 是否是它的问题哟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看看都正常不

网友:
822排阻 或者CPU 座子  之前换过座子好了

网友:
是一上电就跑D0吗?  还是跑到了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