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4LY 大小写可以切换不显示器 可能是通病吧

楼主(2015-10-08):
K84LY 大小写可以切换不显示器 可能是通病吧  显卡加焊 换过还是不行 最后量到显卡一点八伏供电木有  罪魁祸首   1.8V供电在桥上面那个螺丝孔 前面点点   直接短接OK显示

网友:
那是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何不用红线标一下位置,我等小白就更清楚了

网友:
可能是螺丝孔位受力把东西拉断了吧

网友:
楼主表述的也太不明确了

网友:
应该是1.8V那边的螺丝孔引起的短路吧,用烙铁去掉那颗螺丝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