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MW19N-AA不通电

楼主(2015-10-08):
故障:不通电,电源板有5V和16v,驱动板也有3.3v和1.8v,就是不通电,请大家指教一下是哪里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0-9 09:06):
短接开关也没用,屏幕是双排线的。
电源

网友:
按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
可以分开测试屏和电路板 先确定问题 在跑电路

网友:
按你所测量的不是通电了吗?描述有点问题啊、

网友:
这个可以换双排线的驱动板,AOC的和其它的基本都通用

网友:
刷机试试,检查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 按键。 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帖子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换主板试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刷个程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