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ois的提问

楼主(2015-10-08):
一帮我们的刷卡器 写芯片是 .bin 结尾的文件才有效,但是好多主板官方网站提供的bois是其他格式的,如何解决呢?还是说下载途径错了,,,今天下载技嘉的G31MES2C 的 bois ,结果文件是G31MES2C.FD,有的fj结尾不等。。是啥回事?   希望前辈们 给点经验 ,我用的是 866的机子

网友:
二进制的文体。你扩展名改成什么都不影响,不过有些软件是有要求扩展名的。

网友A:
只要文件是合适的,扩展名是什么都一样的,你可以直接把下载的文件改成bin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文件是合适的,扩展名是什么都一样的,你可以直接把下载的文件改成bin就行了

应该不行,,之前刷华硕的bois试过,直接调用官网下载的.CAP文件 ,改后缀刷了还是不行,后来看了文章需要把试着把开始地址修改为000800(如图),然后编程刷入,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之前刷华硕的bois试过,直接调用官网下载的.CAP文件 ,改后缀刷了还是不行,后来看了文章需 ...

ga的新的不清楚,旧的可以直接改文件名刷的

网友:
刷BIOS这么复杂吗?不是用软件就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应该你是那个编程器不给力吧。

网友C:
官网提供都是亮机刷的所以不能用长用都是BIN

网友:
不是用软件就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提供都是亮机刷的所以不能用长用都是BIN

那如何转换?官网提供的就这样了,,难道还要去别的论坛下一个人家读出来的?

网友:
改扩展名就可以了

网友:
好多官网下载的都不能直接用  还需要用软件合成的  我也想去迅维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