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95831已经修出CPU电压。掉电。

楼主(2015-10-08):
  95831已经修出CPU电压。不过维修过程中搞掉了一个电阻。
板上没有标。无法从图纸上找到。谁有这主板?可以发一张高清的图片给我?谢谢。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CPU电压出来后。2秒后掉电。找到电阻后确定是不是电阻引起的。好继续修下去。

网友:
估测一下啊

网友A:
CPU供电管不良会断

网友:
跑线啊,看电阻到哪个芯片的,就可以推出来是了

网友:
没看到那个 电阻啊     发图片 也不吧  焊膏清清

网友:
正在找。从1脚开始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不良会断

好吧。我再找几个管子试试。

网友:
有结果说下

网友:
测下电阻两边焊盘的电压,可以根据电压大致确定是什么电阻,多大的

网友B:
现在的情况太奇葩啊。因为客户的CPU是I3的。200元啊。我刚刚开始不敢上自己的U。后来找了个可以用的50的U上。电流高了些。CPU还是没电。可是测着测着。发现显卡严重的发烫。<刚刚开始有些烫。>这时恒流源显示短路了。
拆了显卡的上下管后。已经不掉电。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不掉电了。

网友:
掉了那个电阻。很幸运。不影响CPU供电。应该是个测温电阻吧。结合图纸猜测。

网友:
补充。刚刚拿到主板是显卡是有电的。

网友:
有示波器吗、抓一下波形看看谁先掉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上显卡的上下管。CPU就没核心供电。
取下上下管。CPU供电就出来。

网友:
显卡过流了吧,查显卡供电电路,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一般不是什么特别的电阻,可以选个10K左右的,上管子CPU电压不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坏,或者内部不良了,

网友C:
有图纸 可以查下线路 分析下 电阻作用

网友:
用示波器修掉电好修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情况太奇葩啊。因为客户的CPU是I3的。200元啊。我刚刚开始不敢上自己的U。后来找了个可以用的50的U上 ...

显卡上下管怎么会短了呢?你测的时候碰到什么件啦?还是上管本来就在坏的边缘,然后你修着就热击穿啦?

网友:
先换个10k电阻上次试试

网友E:
换板 13533874176  便宜点给你

网友F:
查显卡,应该是显卡不良保护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上下管怎么会短了呢?你测的时候碰到什么件啦?还是上管本来就在坏的边缘,然后你修着就热击穿啦?

应该是在坏的边缘。也就是传说中的不良。导致CPU供电没出。
良很麻烦的。一般情况。显卡供电有。就没CPU供电。一般都去查修CPU供电。
或许本来就是小故障。搞得故障扩大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 13533874176  便宜点给你

这板是熟人的。赚不到钱。搞就是想提高自己的技术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显卡,应该是显卡不良保护掉电。

有这个可能。19V直接跑去显卡。不烧已经是奇迹了。

网友:
能找到芯片周边的电阻的图片就好了。
补上电阻。再测芯片的条件。可以快速的判断是芯片或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现在掉电。CPU供电也不出了。

网友:
现在已经点亮了。可是进系统掉电。 就是加了这两个电阻。随便找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导致的掉电?

网友:
修好机器, 客户满意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 可以查下线路 分析下 电阻作用

掉的电阻链接温控脚。随便加了个后可以点亮。不会掉电了。
就是温度特别的高。最后飞USB的5V。高温解决。

网友: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安装集显驱动就会进系统掉电。
没有一样的CPU。所以算了。

网友G:
你这板子修的好曲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板子修的好曲折啊

是修的很蛋疼。不过。还有一个更难修的。现在准备发帖求助呢。只是。总感觉。。。。。。。。。。。。。。。。。
是CPU供电下管5V保护。集显供电已经出的故障。
换了芯片。升压电容。查反馈。图纸和实物都得电阻都没安装。

网友:
24脚的电阻去电出电压了 然后测什么呢

网友:
到淘宝上卖主板看看还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