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wifi维修引起故障问题

楼主(2015-10-08):
苹果IOS.8.0以后5S以上机型,wifi功能不正常会导致手机死机 发热 重启等问题,相信大家碰到过很多,wifi的维修不得不重视,摔过的机子,wifi最容易断线,该机共断线18条,其中12条有用。

可以对照我自制的阻值图,找有用的线,24 25号线需要前后接线。

线飞好以后,最好用绿油涂一下锡点,

最后清理干净焊接部分
开机试机 OK。

网友:
天天 修手机的大师!
您用的是显微镜 还是放大镜!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心细

网友:
如何判断是WIFI模块损坏或断线引起的呢? 不开机的情况下。

网友:
iPhone4 WiFi坏是什么情况

网友:
能够这样飞线,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我换这个好像都没有成功过线没断 就是装上去不识别

网友:
我勒个去,楼主手工吊吊吊。。。

网友:
为什么这么牛?差距啊。

网友:
真历害啊,大湿啊

网友:
这个强大啊  手艺强大啊  楼主做了几遍成功的啊  飞线就怕那个断线老是动 移动就挂了

网友:
焊功可以学习学习——手机太小了——不好焊

网友:
不用绿油啊

网友:
萨利的技大好事呢  太牛吧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修手机练的就是焊接技术

网友:
发热的情况是不是WIFI模块发烫?

网友A:
好经验分享就加分。

网友:
露珠能不能说说,这是怎么测出来的?直接拆天线观察吗?

网友:
修手机要有一定的焊工!

网友:
手工很威

不過能立馬判斷出來是 wifi 更是威!!!!

网友:
牛B的焊接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2015-11-12):
楼主技术NB,好羡慕!

网友:
我就有一台5S WIFI坏了,老是发烫,蓝屏,等,后来直接拆除掉WIFI才正常使用,但是至今WIFI无法修

网友:
楼主手工确实不错,

网友:
这板子看着真头疼

网友:
好贴子 太给力 收藏了

网友:
修手机考研的就是手工,我明白自己不行,不敢动芯片

网友:
这个焊工太牛了啊,学习有待提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