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电源风扇转一下

楼主(2015-10-08):
        电源型号:AOC T5-350PLA
      绿色有4.9V电压, 短接绿黑 风扇仅稍微转动一下。测黄色闪一下峰值只有6V左右。
          下面是测的对地阻值
     橙 45.9Ω       红 18.7Ω        灰 1KΩ
     紫 324Ω        黄 248Ω         绿 19KΩ
     蓝 275Ω

大电容没坏 三极管和双二极管都拆下来测了 没坏
求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15-10-11 08:25):
电源已修好  红色线有电阻损坏。   3楼根本就是个垃圾 自己没辙还叫嚣  昵称 scq330

网友A:
电源都不拆就能修好?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后级可能没坏

网友:
AOC也出电源呀,AOC的电源还真的没遇到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不拆就能修好?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后级可能没坏

你是傻逼吗,说了 测了整流   后面的双二极管  开关三极管都测了是好的。

缘分草 -5 请注意您的言行。
遇说还修 -5 你发帖求助,别人站在帮你分析的角度问你个.
scq330 -9 牛b的人自己修吧,不要求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傻逼吗,说了 测了整流   后面的双二极管  开关三极管都测了是好的。

就你这样的,还是不要求助了,自己修吧,牛b的人

网友:
既然是求助就要谦虚点, 这么拽就自己搞, 何必在这里问

网友:
有短路 保护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样的,还是不要求助了,自己修吧,牛b的人

也不明白,现在的小朋友怎么一点基本的礼貌都不懂了,谁惯出的毛病啊?!

网友:
红色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