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双桥BIOS QILE2 LA-8133P Rev1.0八显存U5

楼主(2015-10-08):
E530双桥BIOS QILE2 LA-8133P Rev1.0八显存U5

LA-8133P U5.zip

LA-8133P U6.zip

网友(2017-05-14):
无显示刷哪个

网友A:
我的机器是客户玩LOL输拍了两下就不显示了

网友(2018-06-04):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是客户玩LOL输拍了两下就不显示了

我这边  有个 学生 打LOL输了    拍两下  毕业论文没了  哈哈哈

网友:
下个 试试  我这 机器  加电掉电   然后又加上去  又点下了  我先刷试试  好的话  回来 告诉各位

网友(2019-01-17):
可以吗                             刷了

网友(2019-07-07):
这个BIOS 不行啊刷U6还可以开机的刷了U5 直接黑了不行啊大家不要下了

网友(2020-05-09):
这个BIOS 我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