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1940 这样还有的修吗?

楼主(2015-10-08):
测量屏上有4.8V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   屏线已换无果!

网友:

测量屏上有4.8V电压  屏线换过还是一样!   各位大神看看还有的修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看到图片呀,只有几个文字

网友A:
从妳的图片看    是屏幕显示不完整是吧!

网友B:
遇到过这样的,一边的tab屏线脱焊了,压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妳的图片看    是屏幕显示不完整是吧!

是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样的,一边的tab屏线脱焊了,压屏就可以了

屏上每一针对应的我都测过了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每一针对应的我都测过了都有电压

不是屏线,是屏玻璃上的软排线

网友:
让它显示个图像看是什么样子,估计是屏有开胶呀

网友:
屏的问题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从图片看是屏电路

网友:
屏问题了,这种问题目前还不会修 都是换

网友:
屏问题  逻辑板或者玻璃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用一套板侧下平时不是好的,如果是、清还主板

网友:
一边的tab屏线脱焊了,压屏就可以了

网友:
屏电路出现了问题, 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你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屏看看啊

网友:
基本可以判定 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