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B460

楼主(2015-10-08):
今天同行拿来一笔记本说不开机,型号为联想B460,版号09911,我接上电流表,有短路

摸到待机芯片TPS51123时很发烫,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有可能是缺少条件,测待机芯片线性3,5V是VREG3 3v正常,VREG5对地短路了

VREG5没有到什么地方,只有C666和C667二个电阻,G107到了一个TP75,我把芯片拆了,测TPS51123 17脚对地还是短路,找了半天终于在主板上找到了C666和C667果断拆下了发现有个电容短路,拆除后待机正常了,开机正常。。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b460的机器很好修的

网友:
Z这机问题多的

网友:
不错。。技术高,分析得很有道理,芯片热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B460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
没有腐蚀烧坏。。。

网友A:
  楼主   C666和C667是电阻?

网友:
这不能精华啊

网友:
一般都是坏这块的

网友:
C666/C667是电容,下次注意点

网友:
给力,学习了,,,我每次查短路都查不出问题所在,蛋疼的很

网友:
我看到这个帖子的亮点是台面上的药

网友B:
不错 够速度 这机器现在很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够速度 这机器现在很好修了

那个 是什么药你能看出来?

网友:
可以,最大的学习就是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也许少工作条件,这个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微短 算是比较好修的一种故障了

网友:
呵呵,要是我修的话估计早拆咯,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5V 的线性电压只到这两个电容 , 没有去其他地方  看图纸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C666和C667是电阻?

打字打错了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