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68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10-08):
清华同方锋锐K468 10202-1,没有电路图。进系统掉电。硬盘拿掉进BIOS正常,不会掉电。换了CPU330电容还是不行。感谢各位大神来帮忙看看。

网友:
换CPU 裸板试试 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查下温度散热有问题没有?  进pe测试下会掉不会

网友:
电容没换好 把 还是温度高

网友:
首先排除是否是系统问题,其次进一下安全模式或PE看能否掉电,看是否为显卡原因导致的掉电呀

网友:
有大电容,多半是它了。你加的几个,有些4个不行要多加两个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会不会掉

网友:
(1)、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2)、显卡虚焊或损坏。
    (3)、散热不好
    (4)、CPU供电芯片虚焊。
    (5)、EC虚焊。

网友:
遇到 过网卡坏的,进系统就如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