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掉电问题

楼主(2015-10-08):
         接太e1-471g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1.1左右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插内存上去就掉,量了各电压没发现问题,有朋友遇到过没,求支招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看来真的是我把问题想太复杂,bios一刷,立马OK了

网友A:
        bios 一刷 ,立马ok,是我把问题想太复杂了

网友:
最复杂的反而却是最简单的

网友:
刷个bios  ok了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这类问题,不是BIOS问题就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一刷 ,立马ok,是我把问题想太复杂了

不是复杂是没有考虑BIOS 下次就好了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多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开机亮一下就掉    也是bios问题

网友:
CPU供电和BIOS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出错导致的,反过来说先排除简单的,不行再去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开机电流到1.1左右掉电了!先刷BIOS,再查显卡。

网友:
BIOS问题  我还没遇到刷BIO好的机器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过内存掉电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这个 也是不定时掉 BIOS 涮了 还一样。有时候按开关就掉 有时候 几分钟就掉。

网友:
这种是到了检测内存这一步不会掉电,而你插上内存过桥保护就掉电了

网友:
刷原机BIOS试试

网友:
acer的一些机器bios很喜欢坏 本人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2016-08-09):
bios 刷了么。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