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043S 开机节能模式

楼主(2015-10-08):
在论坛下了一下,25X20的程序刷了,现象一样,测量,行场信号,场信号阻值偏低,去掉边上六脚的小芯片,OK,以前联想这种问题多,第一次碰到LG的

网友:
这个是好的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LG W2043S IC502 25X20.rar

网友:
  有的话  还是装上一个比较好  不然下次 要有短路的话 直接烧进去了!

网友:
联想防静电二极管坏的不少,lg都没碰到过

网友:
很好,拆了不用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