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无线桥接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5-10-08):
两个无线路由器怎么桥接啊?有具体操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
这个直接百度, 教程很多的

网友:
有问题找百度!  多动手!

网友:
百度教程不大适用,也不大好用?

网友:
百度上很多教程  很容易的 。 不过我桥接了   一个   有点不稳定,过段时间 就掉了  。要重新接下

网友:
第二个无线路由器不知道怎么设置?设置不起来,台式机没有无线网卡

网友:
百度有教程,大概的意思,固定主路由器的无线通道,设置第二个路由为桥接模式,选择SSID,设置无线密码,无线通道。

网友:
信号好的话用WDS信号一般用万能中继,你你要那一种,我再发详细设置给你

网友:
每个路由器里面都有官网, 官网教程详细在这里不发图靠文字叙述你理解不明白

网友:
百度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