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学徒 求助 联想一体主机 L-IG41M

楼主(2015-10-08):
  同行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但是把外设和供电全部拔了在插就可以开机了,试了2.3天以为好了就让他拿回去了,,,但是并没有这么简单,没到10天又拿回来了,问题依旧一样开不了机,把12V供电拔了插上又可以开机了,,现在不敢盲目的下结论了,,,求各位师兄教教我 ,我现在还是个学徒。

网友A:
查一下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B:
是不是外接设备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呀

额 .还不查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接设备有短路

现在我也不清楚

网友C:
  我坚持认为电源的问题多吧

网友D:
这种情况恐怕是虚焊了,不能开机的时候压CPU和桥试试。

网友E:
开机的时候压CPU和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恐怕是虚焊了,不能开机的时候压CPU和桥试试。

哦,下次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的时候压CPU和桥试试

下次试试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坚持认为电源的问题多吧

我也觉得 ,但是我师父说肯定性不大 ,没这么简单

网友G:
请问一下,你说的不开机,是不触发呢还是出发后,黑屏无显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你说的不开机,是不触发呢还是出发后,黑屏无显示呢

cpu风扇转,是无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pu风扇转,是无显示

那就测一下,主板上的电压和时钟,和复位信号,看是不是正常,最好在机器能开起来时,记录下,和不开机时,测得数值对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就测一下,主板上的电压和时钟,和复位信号,看是不是正常,最好在机器能开起来时,记录下,和不开机时 ...

新手不会量,师父还没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会量,师父还没教啊

慢慢来,兄弟,没事多到论坛逛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 ,但是我师父说肯定性不大 ,没这么简单

  你总要试试啊  你师傅在哪里 砍了他  我**  这么心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总要试试啊  你师傅在哪里 砍了他  我**  这么心狠

广州  来砍 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慢慢来,兄弟,没事多到论坛逛逛

嗯嗯,只能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就测一下,主板上的电压和时钟,和复位信号,看是不是正常,最好在机器能开起来时,记录下,和不开机时 ...

这个说得有理,在有问题时查,最重要,没问题时找不到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得有理,在有问题时查,最重要,没问题时找不到什么呀
不是叫你在机器正常时,去刻意的查找问题,而是让你记录保存机器正常运行时的电压和信号跳变(电压)。这样你再遇到同样机器的时候,心里有了参照物,就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