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j 屏一分为三

楼主(2015-10-08):
屏一分为三,不进bios,和系统就是正常的,不是系统和屏的问题
华硕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吧,正常和不正常时测下电压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不用研究了呵呵

网友:
遇到6分屏显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9分屏的修过是显卡问题,你这个应该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下屏的EDID电压和码片供电看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