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07第二代绿色电源控制器引脚功能和电路图纸

楼主(2015-10-08):
  TEA1507第二代绿色电源控制器。

  TEA1507是飞利浦半导体公司推出的绿色节能型电源芯片,与飞利浦半导体第一代绿色芯片相比,TEA1507的运行模式效率提高了10%,在节能方面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其引脚功能见表3。

     TEA1507用一个芯片级高压拓(650V)启动电路取代传统的降压启动电路,其漏极引脚从高压电源引入电流,并从Vcc端输出电流,快速为外接的电容充电,当该电容两端电压高于4V时,IC内部振荡电路开始工作。

     TEA1507针对不同的输出功率备有几种工作模式以提高效率,针对高功率、只有在变压器退磁后(零电流),才启动下一个开关周期,此时漏极电压达到最低值,以减少开关损耗;在极低功率状态下,电压控制振荡器(VCO运行模式)可将频率降下来,最低降至约6kHz,该集成电路以电流模式控制运作,以获得较好的调节效果。

     飞利浦47PF7422型液晶彩电的主、副开关电源均采用了TEA1507,副开关电源产生+12V电压,送到主板降压后为主板控制系统供电;主开关电源产生+24V电压,主要为背光驱动电路供电,如图3所示。 C907正端的约400V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907的⑤一④绕组加到开关管Q901的漏极’;另一路经T907的④一⑦绕组、R930加到 TEA1507 (IC904 )的⑧脚,经⑧脚内的启动电流源电路对①脚外接的电容C921充电,当C921两端电压高于4V时,IC904内部的振荡电路开始振荡工作,从其⑥脚输出驱动脉冲通过R942, D914, R963加到开关管Q901栅极,控制Q901工作在开关状态,使开关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开关变压器T907的⑧—⑨绕组将感应出感应电压经D907 整流、L915、C921滤波后,为IC904的①脚提供完成启动后的工作电压。

(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
来收藏经验.积累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A:
还可以哟  不错的收藏了

网友:
先弄下来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哟  不错的收藏了

然而你并没有收藏

网友:
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值得拥有

网友:
图纸那么详细